马达为什么会自动停止运转

楼主(2010-03-23):
PLC控制的变频电路 运转几分钟后自动停止 报警指示无异常 把启动按键短接 恢复正常 是否可以判定PLC继电器自锁触点坏了

网友A:
在PLC程式无问题,操作无问题下,可能原因:
1、PLC输出触点损坏或接触不良
2、如PLC输出至继电器,继电器可能有问题
3、线路有接触不良现象
4、变频器内部可能有问题
以上通常1、2、3的可能比较大,不过本人以上几点都遇到过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热心助人

网友B:
基本上可以判断是PLC问题了!
下载积分:+1(tanghanshui)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 以上情况再逐一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