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3):
224XP共有6个高速计数器,手册中没有每个计数器的工作频率呢。
谁能说一下,每个计数器的最高工作频率?

特别问,HC4工作在模式9,最高输入频率是多少?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

网友A:
附录中的CPU规范有介绍!

楼主:
感谢答复~

原来我一直仅用一本选型手册工作至今竟不知,在置顶帖子中下载了编程手册才知道与手中的册子有多大不同。

事情是这样滴,一直使用224XP输出脉冲控制伺服电机,现在需要控制三台电机,欲启用AQW0用模拟速度方式控制,这就需要对反馈脉冲进行计数,首先遇到的是速率问题,那电机每圈输出10000个AB计数脉冲,查手册HC4应当可用,接着遇到的是接口问题,其输出采用的是差动输出方式,由于存在共地电源极性问题,不能直接连接,将报废的PLC内部的光耦合器件拆了下来,用于信号转换,试验中发现高于60转/分,计数器便不能计数,试用其他计数器,情况依旧,HC4的高速率并没体现出来,继续试验,将M点共地拆除,做直接连接,发现可以工作,看来开始选定的TLP521Z作为转换器件有问题,等待采购回6N137来做转换试验了。

玩PLC一年有余,终于要玩玩PID控制了,按照公式编好了一小段程序,发现这PID公式若直接搬来控制伺服电机是有问题的。主要是几乎没有加速过程,启动时机械冲击很大,不过这个问题很好解决 。

另外在编程序时,还走了一些弯路,PID介绍中都没有说积分项在调节输出后,应当重新积分。积分项应该是最近几次的或最近一段时间的积分值才对,否则该项恒不为零.
  • 下载积分:+6(sjm213) 感谢分享
  • 棋牌比赛免费得实物,闲暇好去处
    http://www.jj.cn/indexTG.html?promoterid=108502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