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和笔记本通讯问题

楼主(2010-03-23):
现在的笔记本没有串行口只有USB孔和PPI电缆通讯接不上怎么办呢,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A:
可以购买USB转串口的编程电缆线,一般是转RS232和RS485的,网上搜下很多的。俺也是菜鸟希望可以帮到你

网友B:
最好就是买带串口的笔记本 网上有卖的 淘宝去溜达哈 偶都是网上买的

楼主:
谢谢我想点办法

网友C:
自己做麻烦还是买个USB-ppi的山寨吧。50块左右
工控学员商店欢迎你,提供优质低价的学习器材,回收各种工控产品不限好坏品牌。
QQ758185469 18131571939
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htm?asker=wangwang&shop_nick=gongkongbing

网友D:
加个USB转串口的卡吧,其它需串口的也有了。

楼主:
以上两款好买不?哪一种更好。

网友E:
一根USB转232线解决问题,已用。

楼主:
用USB转RS232再连上PPI电缆接到PLC,那么如何设定通讯呢?我用的是V3.2 STEP 7 MicroWIN SP4版本的软件,多谢指教。

网友F:
找到虚拟生成的端口号,在软件的"设置PG/PC接口"中选择PC/PPI Cable,在"属性"中的"本地连接"将端口设置为电脑上显示的端口号,之后打开“通讯”,双击“双击刷新”软件自动搜索到PLC即可完成连线。

网友G:
要买一条usb转串口线需安装盘安装好驱动

网友D(2010-07-02):
最好是买一块笔记本扩展口PCMCIA转串口的卡,比USB转串口卡兼容性好。

网友H:
USB转RS232+编程电缆也不怎么好用,有时还通讯不上,有钱的话买个原装的好了
偶买了条USB-PPI至今还没有链接上,郁闷
QQ3050854928

网友I:
USB-PPI/USBRS232我这均有售,大量批发三菱、西门子、欧姆龙、富士、台达、松下、施耐德、永宏、GE、HITECH人机界面、PRFACE人机界面、AB、爱默生等各种品牌的PLC编程电缆!西门子附件! 西门子CP5622通讯卡CP5611、总线连接器、总线电缆 20针前连接器 40针前连接器 CP5611卡 DIN导轨、热插拔导轨 /PLC电池,用到来找我阿!
电:13728187862 QQ:1048811647友诚梁明雅0769-23024912-803/137281878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