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3):
请问空气开关前面的C和D是什么意思!!!!!比如吧!!C10和D10的开关有什么区别??

网友A:
D10好像用于电动机的。有一定的延时用于电动机的启动时的避过启动电流。

网友B:
C是照明型,D是动力(电机)型

网友C:
脱扣整定的值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B:
C是照明型,D是动力(电机)型

网友E:
10   16   代表什么意思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网友F:
10A    16A这也不懂

网友G:
10 代表电流 :10A  D16代表16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