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脉冲数的计算

楼主(2010-03-23):
当伺服电机走的距离是任意的长度,时短时长,这时候要发送脉冲量怎么计算的

网友A:
电机转一圈的行走距离和所需脉冲个数是固定的,

网友B:
电机转一圈的脉冲数=所发脉冲数*电子齿轮比 只有一个是定数 后面两个是变量 自己去理解理解吧

网友C:
如所发脉冲数*电子齿轮比有小数时,如“999个脉冲*0.5和1000个脉冲*0.5”(前者驱动器算出的结果为499.5)电机所转的角度一样吗?小数部分是被去掉了吗?

网友D:
要考虑伺服电机的内部电子齿轮比与伺服电机的减速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