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 帮帮我

楼主(2010-03-23):
梯型图里 〖MOV K10 D500〗
K表示 时间
D 表示寄存器
MOV表示什么啊????

网友A:
K10是十进制的数10,MOV 是 移动,就是把10传送给D500,
执行完后寄存器D500的值就是10了

网友B:
传送指令。将K10传到D500。
QQ:235174304.VX:Deng235174304

网友C:
多看看资料,K表示常数,D是寄存器,MOV是移动指令,整句指令是表示把十进制的10放到数据寄存器D500里.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