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脉冲步进驱动器怎么样在程序上实现正反转?

楼主(2010-03-24):
我手里有一个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和一个单脉冲步进驱动器,现在步进电机一个方向上转动可以实现,另外一个方向上怎么控制旋转昵?我用的PLC是FX2N-32MT的。请高手赐教。在编程序时怎么能实现另外一个方向的旋转。
专业工控产品维修 :变频器/PLC/伺服/触摸屏。网站http://www.huanchengkeji.com
维修品牌:三菱、西门子、松下、普罗菲斯、欧姆龙、力士乐、汇川、英威腾、易能、 康沃、信捷、威纶、步科、昆仑通态。

网友A:
很简单啊,你改变方向控制信号DIR即可,例如你把Y2连接到DIR,当Y2输出1时,步进电机反转,当Y2输出0时,步进电机就正转。

网友B:
改变方向控制信号DI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