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4):
请求帮助:
    我的GPRS DTU 能够 通过虚拟串口连接 网络IP域名。(GPRS DTU 没有问题的)
我用西门子PC/PPI 编程电缆(不是原装的 在上面没有DIP开关)连接PLC 224xP  通讯也成功。
然后我将PLC 通过 PC/PPI 编程电缆连接 GPRS DTU   在电脑里通过访问虚拟串口 就是和PLC 通讯连接不上。
我的GPRS DTU RS232 是DCE 母头 2脚发送端。  我的PC/PPI 编程电缆 RS23端 是DCE 母头 但是我不清楚2脚是发送还是3脚。
我查阅资料 了有关西门子PC/PPI 编程电缆 它上面有几个DIP开关。其中有个是 DCT 与DCE 转换。是不是有这样的问题。
如果DCT与DCE 转换 只是跳接 2脚与3脚  那我在PC/PPI 与GPRS DTU 中间加个两端都是公头的串口 将2脚与3脚调换不就可以了吗?但是我也试过了 怎么弄也
不能使西门子PLC 和 GPRS DTU 通讯。 商家说他们只做过三菱的可以通讯成功 ,这下我真的没办法了。
  有那位高手朋友能帮助我吗!不胜感激

网友A(2010-05-11):
和dip开关没有关系的,你把DTU里有个串口设置和PLC串口设置成一样。PPI通讯是:8偶1的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