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轴步进选用什么方式控制比较好

楼主(2010-03-24):
我现有一机器,用九颗步进马达,其中有两个是同时动作,动作一致,现要选用PLC控制,想在这请教一下各位大虾,选用什么配置做直来方便稳定,且价格便宜
旭佳电气(东莞)有限公司
www.seika-ele.com
易能变频器、显控触摸屏、三菱PLC及台达全系列自动化产品。
承接自动化工程、设备改造、节能改造

网友A:
要么高端的PLC 微型PLC就加模块吧

网友B:
可以采用两台CP1H-X40DT-D PLC作PLC LINK,每台PLC控制4台步进电机就好了

楼主:
我现在想选用台达DVP-28SV11T,谢谢二位的建议
旭佳电气(东莞)有限公司
www.seika-ele.com
易能变频器、显控触摸屏、三菱PLC及台达全系列自动化产品。
承接自动化工程、设备改造、节能改造

楼主:
用一组脉冲控制两组步进马达驱动器,可以直接并接吗?信号要不要放大什么的?
旭佳电气(东莞)有限公司
www.seika-ele.com
易能变频器、显控触摸屏、三菱PLC及台达全系列自动化产品。
承接自动化工程、设备改造、节能改造
yanzhi2008

网友C:
两个松下FPX做PC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