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FP-X系列PLC

楼主(2010-03-24):
松下FP-X系列PLC 我用CT 1008 K6 运行时数据是从6减到0, 怎么设置能由0 到6 请高人指点下 我是新手
感谢直至!!!!!

楼主:
希望有人能指点下谢谢!!

网友A:
好像不可以,用数学运算指令转化{DT0=(K6-EV1008)}一下就行了
我一般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B(2010-04-24):
設定一個內部繼電器on就會由0往上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