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菱仿真软件中梯形图逻辑测试启动失败原因

楼主(2010-03-24):
我安装三菱仿真软件,在使用那个梯形图逻辑测试时启动失败,大家帮帮忙看看具体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A:
重装一次再看看

网友B:
不知道 楼主把仿真装到那去了?
揭开神秘的工控面纱
QQ:2631001081
Emal:strong20671713@163.com

网友C:
我以前也是这样/要是重装还不行/就只有重装系统了/一般装在C盘/两个程序要装在同一个文件夹里面
任我菜

网友D:
我把两个软件都选默认路径,没有问题啊。

网友E:
你之前是否有装过这个软件的其他版本?如果是的话是由于注册表方面的问题,你可以重装一次看看,再不行的话就只能系统还原了,我帮学员整过,就是你这样的问题!
交流:QQ124901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