状元
大家进来帮帮忙

楼主(2010-03-24):
各位高手,我想问一下两台不同功率的柴油发电机的零线是否可以相连接,谢谢!~

网友A:
不行,电流不一样!相量和也不一样!电机会发热的

楼主:
楼上的高手,谢谢

网友B:
并机的话最好用并电柜,并机参数达到要求才可以进行并机,安全第一.

楼主:
并机参数主要有哪些呢?

网友C:
1楼的没有看清楚吧,楼主是问的零线能不能连接,只是零线连接没有问题的哦。

网友D:
没问题,我的700KW和160kw都连在一起了。顺便问问有要700kw发电机组的吗。

网友E:
只是零线连接在一起当然没有一点问题。

网友F:
我看把它们的零线先接地,再接一起,如果两台并网,就要考虑相序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