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4):
    这个问题在“S7-300有问必答”贴上发了一段时间,坛言主也给我解答了N次,今天有了新进展,再站出来说下,请会S7-300的老前辈看看还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CPU状态:本人手上现有一台314-1AE04-0AB0   V1.2.0的CPU。机是跟人换的。机的状态是没有卡,没有电池。开机带电后,几个指示灯还算正常。SF熄;BATF红;DC5V绿;FRCE熄;RUN绿;STOP熄。没有启动钥匙。CPU一直在RUN的状态。

    今天联机时出现如画面[
我的通信线是USB-PC-MPI,国产货。使用方法应是没有错,按书上一步一步来的。我在张运刚老师的《西门子S7-300/400PLC技术与应用》中,看介绍说这种老款的300PLC在RUN的情况下是不允许下载和上传的。但新款的好像可以。想向前辈们求正。
    我想问两个问题:
    1:这个PLC如果没有启动钥匙还能不能用,那怕是做下试验?
    2:这种PLC的启动钥匙是不是都是一样的,现在还能不能买到。大概多少钱?

     谢谢,各位关心我的贴子。请给予帮助。本人很想学习S7-300的PLC。

网友A:
不好意思,我也是个新手.但是,我有一个想法.
第一,我不明白你所说的启动钥匙是什么东西!
第二.我觉得你在可以的情况下,把你的PLC图片给发上来看一下.
以前,我遇到旧PLC时.都是用MPI的线直接联的.我建议你用西门子的原厂MPI线联一下试试看.
有没有卡,电池都应当无谓的.(卡的话,里面有内存的.电只要通上就可以了)只要把运行的开关打到RUN-P的位置,再加上用正确的方法联接,就
应当实现上传和修改.
可以的话留站内信.谢谢!请高手炮轰!

楼主:
不好意思,我也是个新手.但是,我有一个想法.
第一,我不明白你所说的启动钥匙是什么东西!
第二.我觉得你在可以的情况下,把你的PLC图片给发上来看一下.
以前,我遇到旧PLC时.都是用MPI的线直接联的.我建议你用西门子的原厂MPI线联一下试试看.
有没有卡,电池都应当无谓的.(卡的话,里面有内存的.电只要通上就可以了)只要把运行的开关打到RUN-P的位置,再加上用正确的方法联接,就
应当实现上传和修改.
可以的话留站内信.谢谢!请高手炮轰!

谢谢lygxz520的解答,我现在的问题是机子的运行开关是旋转在RUN档,现在接上电源后,RUN档长亮不熄啊

楼主:
即上电就在运行状态,非RUN-P状态。无法上下载,面新款只好象没有RUN-P这个档位。

网友B:
必须要有MMC卡才可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必须要有MMC卡才可以

同意楼上看法!你是上载程序出现问题还是连线监控出现上述图片,没有说清楚。

Email:   hfzwz@qq.com

楼主:
下载的时间出现的,因为这台机已经没有卡和电池了,里面应当没有程序可供上传了。

楼主:
这是接线情况,这种老款的是自带存贮器的不要MMC卡可以,但如没有电池存贮的程序就会掉。 [upload=1]  [upload=2]  [upload=3]  [upload=4]

楼主:
这是接线情况,这种老款的是自带存贮器的不要MMC卡可以,但如没有电池存贮的程序就会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