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FX2N 用手持编程器RUNING中写入,急

楼主(2010-03-24):
最近买了一个手持编程器FX20P-E-SETO ,想在PLC RUNING的情况下进行对时间继电器的K值的调整,但是编程器在online模式下不能激活Write模式,显示PC RUNING,这是怎么回事啊,希望大大们给说明一下,急用,在线等啊!!!

楼主:
自己顶上去,新手希望大家能帮帮忙呀

网友A:
要在PLC STOP 状态下按INS.在按DEL
不经历风雨怎么能见彩虹

网友B:
先找到需要修改的定时器按监视/测试键至测试模式,将光标至K值按SP+数字再按GO。修改成功。

网友C:
手编器在运行中是不能修改程序的

网友D:
手持编程器FX20P-E-SETO ,在PLC RUNING的情况下,先用游标选择你要修改的K值,然后按MNT/TEST功能键显屏左上角显示T就可以修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