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源指示灯

楼主(2010-03-25):
讨论一下,
三相电源的接指示灯,
是用角接呢还是星接??
星接的话连N线吗??

网友A:
星接,当然要零线.用角接的话指示灯承受的电压会很大,而且缺相也可能亮,

网友B:
通常都是星接吧,也不排除特例。

网友C:
管它星还是3角,根据电压接,就没问题了。3相电压是多少接多少。

网友D:
角接和星接都行。。主要是看你的指示灯的耐压范围!

网友E:
电源指示灯的电阻很大,一般可当开路处理,不信用万用表量下,因此直接与显示的并接即可

楼主:
如果是角接的話,會不會出現斷V相電時,三個指示燈形成串聯接在U與W電壓中??使三個燈都亮,但發暗。會不會有樣現象呢??

网友F:
星接也行,三角接也行,星接比较直观,不用N线你可每相串一个灯(氖泡,体积小,特好用,一定要根据电压,220V);如果是角接的话,那么你可以每相两个氖泡。
交流PLC:124901003(技师培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