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plc控制星三角启动,星和三角转换的时间差多少合适

楼主(2010-03-25):
plc控制星三角启动,星和三角转换的时间差多少合适,0.5秒还是1秒比较好?

网友A:
要在设备上现场调试后再确定,最好要多1、2秒

网友B:
要根据实际情况而定.好相要达到一定的转速转换最好.具体参数要查查,看别的同仁知道否.

网友C:
1秒2秒电机能起动吗/要用星三角启动的电机也不会是小功率电机/要视电机的大小而定

网友D:
1到3秒为宜

楼主:
我指的是星点释放到三角吸合的时间

网友E:
楼主,你把所有人问住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指的是星点释放到三角吸合的时间
小蜜蜂,你好啊,又见到你了,切换的间隔时间1秒就可以了。

网友G:
星断开后再接通角对吧...其实有个一两秒就可以啦...这就是PLC控制的优势..时间长了会很难听.好像要熄火了一样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指的是星点释放到三角吸合的时间
就是间隔时间 也要根据电机的功率调整的 一般间隔时间 不要大于1S

网友I:
要视plc型号而定,像三菱fx1n反应慢用0.5秒就行,而2n反应快要用1秒。

网友J:
学习了....请问这个时间的设置是有计算 还是经验公式..谢谢!

网友E:
星角起动是为什么?还要延时,人家只会说星起动多长再角起动。

网友K:
我通常设定为2秒。

网友L:
于plc没有关系 于电机功率相关 一般是功率开方加4s

网友M:
一般0.5秒就足够了,不能太长。

网友N:
应达到额定转速在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