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景
高手看看

楼主(2010-03-25):
三菱触摸屏编辑软体 GT Designer2中怎么设置脚本程序???是否各种软元件都必须设置啊??

网友A:
脚本根据需要编写 不是设置的 是文本程序。 写脚本的时候可以直接点取你要用的函数或者公式 让后填上你要的软元件。 软元件可以是PLC 的 也可以是人机。
不会用的话建议你别用。用脚本没有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