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位器与FX2N-4AD可以连接吗.怎么连接?

楼主(2010-03-25):
请教:电位器与FX2N-4AD可以连接吗.怎么连接?

网友A:
可以的,用0到10V或者0到5V的电源供应器,把-V接4AD任意通道的-V和电位器的负端,+V接电位器的正端,电位器的输出接4DA那个通道的+V就可以了。
丰胸的四种结果.....
1、大不一样
2、不大一样
3、一样不大
4、不一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