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减小旋转编码器的脉冲误差?

楼主(2010-03-25):
实际脉冲长度为0.218mm。通过什么办法调整为0.2mm。请各位前辈帮忙想想办法,不胜感激!
我的邮箱
czlzh2006@163.com
QQ:787175027

网友A:
1. 如果是要求必须为0.2mm,那么要看机械机构的精度;
2. 如果是要求降到0.2mm以内,那么可以换高分辨率的编码器或改造机械机构。

楼主:
多谢楼上解答,我通过查资料改变的以前的思路。现在OK了。什么是都要从不同的角度分析。

网友B:
多谢楼上解答,我通过查资料改变的以前的思路。现在OK了。什么是都要从不同的角度分析。
怎么解决的,大哥

楼主:
哦,我以前是用一个脉冲0.2mm为单位计算12m需要多少个脉冲。就让编码器转多少圈(12000÷0.2÷3600)由于轴的直径原因使一个脉冲长度与0.2mm差很多12米下来就差二十多毫米。用同步带轮调整也不理想,随后又采用2米的脉冲数为一个计算单位,12米÷2米×2米脉冲数就是总脉冲,这样把长度精度控制在1-2mm.并且由于轴的磨损造成的误差可以在2米的 脉冲数上进行调整短几毫米就加几个脉冲就行了。(注:用于开卷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