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5):
元器件:PLC一台,旋转编码器一只。电机一台
用PLC+编码器控制升降机的上下,高度有编码器的采样给
控制要求:上升到设置值时开始下降,下降到设置值时开始上升,一直这样循环。

不知道这个程序怎么做,请高手指点一下!
或是有相近的程序供参考也可,不尽感谢.....

网友A:
用比较指令啊,呵呵,把反馈值跟设置值比较

网友B:
去看下 FX手册 内置高数计数器就知道怎么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比较指令啊,呵呵,把反馈值跟设置值比较

能不能用算术四则运算控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看下 FX手册 内置高数计数器就知道怎么做了

看过了,不是太明白才向各位请教!!!

网友C:
如1楼所说用比较就可以了。
我觉得这个控制的难点在于把当前位置读出来,而不是控制上升下降的动作。
你说的四则运算是个什么想法?

楼主(2010-04-26):
自己用信捷PLC试着做了一个,请高手指正!!

网友D:
把编码器接到xo x1上 plc直接可以用高数计数器计数了 然后设定值 比较下 就好了‘

网友E:
用相对位置指令和绝对位置指令

网友E:
用DRVI和DRVA就好了。

楼主(2010-06-02):
引用 网友D:
把编码器接到xo x1上 plc直接可以用高数计数器计数了 然后设定值 比较下 就好了‘
编码器的脉冲数与减速比,需要写进程序里去吗?

网友F:
DZCP指令最适合做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