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如何在step7Micro/win读取数据

楼主(2010-03-25):
我已经用s7-200PLC采集号了模拟量,怎么样在step7Micro/win读取采集到的数据呢~~小妹刚接触PLC,很多东西不太熟悉,求各位哥哥姐姐帮助,万分感谢~~

网友A:
个人以为只能在程序中指令盒看到数据,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B:
LD SM0.0
MOVW AIW0, VW0
/I 320, VW0
上面的这段程序是将模块第一个模拟量输入端口
的信号转换成0~100的数据
下载——监视
就可以查看AIW0的数据(采集得到的原始数据)
和VW0的数据(转换后得到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