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40-LWD不能进入开机系统设定画面,

楼主(2010-03-25):
拆机旧屏,系统画面也加有密码,由于RS232编程端口已被设置成和A系列PLC的通信口,试过用解密软件但解不开密码,现在想使用该屏,如何清除原设置,请各位大虾指教,谢谢。

网友A:
做一个出厂初始化。具体方法问一下销售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