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编程后无法使用手持编程器

楼主(2010-03-25):
公司几个PLC经过笔记本电脑编程后无法使用手持编程器,连接指示灯也不亮,当手持编程器插在未使用电脑编程的PLC上连接正常,可以正常编译。如果笔记本带毒的话会引起这样的故障吗?编程软件为欧姆龙5.0软件。plc为CPM2A。均为欧姆龙产品。

网友A:
有可能是电脑带毒所至,先杀毒再试下

网友B:
这个现象我以前碰到过。用最新的编程软件清除程序就解决了。

楼主:
试过,用最新的7.3版本,免费版本,修改后还是无法使用编程器来修改,也无法正常连接。

网友C:
笔记本即使有病毒,也不会感染这个系列的PLC,偶玩OMRON的多年了,从CPM1A,2A,-C200HE,CQM1H--CJ1M系列。。。不能连接手编,应该有别的原因的。或者是用电脑修改了PC的通讯参数设置。

网友D:
这个问题我也遇过。是别人用本编的程序,一个可用手持。一个不能用手持,后来用本PLC内存清空再用手持就可以用了。我遇到的也是cpm2a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