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 PROG-E灯常亮

楼主(2010-03-25):
一台三菱FX2N的PLC上电后,PROG-E灯常亮,软件通信不上,输入点对公共点无反应。请教问题出在哪里啊,怎样才能解决?谢谢!

网友A:
应该是内部硬件的问题.

网友B:
可能是里面没有程序

网友C:
参照故障说明,闪烁频率的不一样!故障的代码及表示的故障也不一样!

网友D:
PROG-E灯常亮:说明是程序出问题

楼主:
用GX-developer联机不上,怎么办才好呢?

网友E:
程序有问题

网友F:
将PLC内部电源取出来,对PLC 进行放电试一下!

网友G:
是程序错误

网友H:
清除程序在看看,要是还是那样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I:
你仔细看一下!
我以前也有同样的问题!
后来发现是程序错误!把程序清空后正常国呢!

网友J:
不能通信的话用FXGP/WIN试试

网友K:
程序错误,重新写过了,

网友L:
1、应该是你写的程序里面,有PLC本身不支持的指令。2、PLC本身硬件的问题,如果是这个问题你可以尝试校一下,你的PLC。步骤如下:A、PLC通电,通电以后,B、插上你下载程序用的数据线,C、打开PLC编程软件。在最左上脚有一个“诊断”进行PLC诊断,或者打开“在线”栏,里面有一个PLC校验。然后根据提示去查故障原因。故障查找原因,在在最左上脚有一个“帮助”栏。打开这个栏,根据你的PLC型号,进行查找具体原因。
  • 下载积分:+1(fuy1118)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1(wsir123) 学习了,谢谢!
  • 本人在厦门..同行的朋友,可以加我QQ:784272323

网友M:
    引用楼主lqcvskof于2010-03-25 22:01发表的 请教三菱PLC PROG-E灯常亮 :
    一台三菱FX2N的PLC上电后,PROG-E灯常亮,软件通信不上,输入点对公共点无反应。请教问题出在哪里啊,怎样才能解决?谢谢!

    输入点对公共点无反应???
    是com和输入点x?连线对应灯不亮么?要是这样,那是硬件出了问题了.

网友N:
    对全部清除应可以的

网友O:
引用 网友F:
    将PLC内部电源取出来,对PLC 进行放电试一下!

网友P:
    程序问题,或有错误,以前碰到过,

网友Q:
    硬件问题,把PLC中3块板子拆下,上面的灰尘清理一下。试一试

楼主:
    通信软件通信不上啊,PLC我也折开过,电池都拿开过,还是不行,始终用GX通信不上。

网友R:
    CPU坏了  闪烁是写的程序错误

网友S:
    PROG-E指示灯闪烁时才代表是程序错误;
    所有输入端与公共端直连都没有反应,99%应该是硬件问题。
    wuqiabin

网友T:
    清除内部程序!

网友U(2010-05-22):
我是新手。急!!!!!!
请高手指点。

网友U:
我的PLC是老款士林PLC A1-30MR
怎么通信我也不知道呀。
请高手指点。

网友V:
程序错误

网友W:
清楚全部程序在软件中检查那步出错或许是你用的指令后结尾没相对的指令就是那样的故障了。

网友X:
把24V+端子上的线拆下来试一下,如果好了说明控制线短路了,检查一下光电或接近开关。如果还不行说明是CPU故障。

网友Y:
PLC硬件故障可能性较高,因为输入点对公共点无反应,如果软件有问题,输入点对公共点是有反应的

网友Z:
一般是电池没电,或者是电气受潮。造成程序错误。你先看看电池有电没有。BATT灯亮不亮。再把程序从新输入一遍就会好的。以前我见过这样的毛病,好了。再不好的话,就是PLC坏了

楼主:
电池是好的!PLC也拆开过,重新装好,但始终与编程软件通信不上,输入点对公共点都无反应!可能真的是硬件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