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想
A系列CPU无法与电脑通讯

楼主(2010-03-25):
各位大侠,今天碰到了一台A系列的PLC,用的是rs-442接口的,我只有USB接口,当中用了一个USB442转usb芯片,显示无法连接。请问是芯片的问题吗?还是说与设置端口有关?查了一下共有64个接口。

网友A:
使用USC-SC-09编程线缆连接

网友B:
恩,你看看,看你所有的端口都是怎么连接的,比如鼠标什么的,直接看电脑设置就可以了,用USB转接线,本来就有很多问题,其实我不喜欢

网友C:
大部分原因是因为线的原因,我之前也碰到过这样的情况.最好是用串口通迅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