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mron PLC死机原因

楼主(2010-03-25):
CQM1H型号的机器在设备在idling中经常由于PLC自身死机造成设备down机,请问如果排除外部原因,PLC本身有什么可能原因不?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主要是程序做的不严密的原因。
下载积分:+2(wsir123) 热心助人
河北 庞青

网友B:
一是程序不严谨,二是内存不足,
下载积分:+2(wsir123)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