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三菱PLC程序除法实现的问题

楼主(2010-03-26):
看到有人在做除法前将被除数先由整数类型变成了浮点类型,也有的未作变换直接做除法运算,这两者有什么区别么?请教知道的兄弟。望不吝赐教。另外也见到有人将被除数由16位变换为32位的。

网友A:
浮点数: 12.0除以5=2.4
整数: 12除以5=2
Regards
下载积分:+3(sjm213) 热心助人

楼主:
明白,多谢。
那么数位变换是为了什么呢?比如16变为32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明白,多谢。
那么数位变换是为了什么呢?比如16变为32位。
浮点数为32位的数据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