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财
定位模块

楼主(2010-03-26):
小弟看公司的设备用伺服控制时,采用位置控制模式时,我看有的设备上直接用PLC控制,有的要用到定位模块,这是为什么啊?谢谢

网友A:
不用节省成本,用了增强功能。
www.xueplc.com

网友B:
是 啊。功能上肯定有所提高啊

网友C:
对于FX系列晶体管输出的,本身就可以控制2轴或是3轴,功能比较简单,但没有查补动能
模块功能要强些,有的还有查补功能
三菱

网友D:
呵呵,有的要求定位啊,有的没有要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