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请教:FX2N-4AD-PT初始化问题

楼主(2010-03-26):
对于TOP K0 K0 K1 K1指令,我知道是上升沿脉冲向0号模块(4AD-PT)的BFM#0写入K1,但我看了手册上没有BFM#0功能介绍,只有BFM#1之后的介绍。写入K1代表什么意思不明白,请高人指教!!!多谢!!!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枯等~~~

网友A:
传送写入K1将启动模块通道#1置1,启动模拟量输入通道。

网友B:
找本手册看看不知道你说的是那个K呀

网友C(2010-04-29):
TOP K0 K0 K1 K1指令
TOP 是写入的意思,K0 是0号模块,就是连在靠近PLC最近的位置的模块,KO就是#0.,K1就是J型热电偶。K1就是一个存储器。
整句就是把1写入#0号,只写一个存储器。
你要为我加分哦,

网友D:
5楼 说的对,是这样的。书上有的,如果要说明书找我好了,我这里有的

网友E:
BFM #0里是选择感温器类型的 具体如下:
H3310 3代表不使用1代表J型热电偶0代表K型热电偶
若只使用两路CH1和CH2 ,指令为 TO K2 H3310 K1
你的程序是将K1输入到#0,其中CH4CH3CH2都为K型热电偶,只有CH1为J型热电偶

网友F:
TOP K0 K0 K1 K1指令
TOP 是写入的意思,K0 是0号模块,就是连在靠近PLC最近的位置的模块,KO就是#0.,K1就是J型热电偶。K1就是一个存储器。
整句就是把1写入#0号,只写一个存储器。
你要为我加分哦,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