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
变频器大带小

楼主(2010-03-26):
各位朋友,如果把30KW变频器用在7.5KW的马达上能行吗.会出现什么问题呀.请教了.

网友A:
楼主为什么要大带小呢?

网友B:
把里面参数主要是电流的参数设置好,没问题.

楼主:
有现成大变频器就不用买小的变频器了呀.

网友C:
参数设置好没关系的

网友D:
可以的,主要是参数设置。

网友E:
没有问题的,小带大才麻烦点呢,不过也可以带的。我用的,75KW电机有55变频器带得没有问题。

网友F:
应该没有问题的,下面带个热继好了

网友G:
我记得好像要到变频器的30%额定功率才行,30KW可以带9KW及以上的,说明书里是这样,你再看看变频器说明书。

网友H:
设好电流参数应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