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6):
      各位坛友大家好!最近遇到很多关于HITECH触摸屏海泰克PWS1711-STN触摸屏问想请教个位:
   1,触摸屏海泰克PWS1711-STN触摸屏很久没用通电后屏上为什么有几根横线条(三四条不等)随着通电时间的加长而减少直到消失,这样子正常吗?(与接下来的问题有关系吗?)
   2,按屏不反应,是怎么回事?是那里出不问题?(屏上没有任何报警)与没联PLC有关吗?
   3,尔而按屏的左下角和右上角有反应是那里坏了?
   4,如何将屏与电脑联机通信,下载上传数据?具体怎样操作?(联机后从屏上下载数据时为什么过一会电脑上会出现“联机超时”是我的操作有错吗?)

注:屏所标的电压是24V0。5A的 而我的PLC供电是24V0。3A他跟以上的问题有关吗?

网友A:
是时久了不用,受潮了的原因。一般经常通电,驱除潮气就好了。

楼主:
谢谢!第一个问题有人解了还有2。3。4没有解,希望还有高手为小弟解答。

网友B:
引用楼主789plc于2010-03-26 17:37发表的 海泰克触摸屏问题 :
      各位坛友大家好!最近遇到很多关于HITECH触摸屏海泰克PWS1711-STN触摸屏问想请教个位:
   1,触摸屏海泰克PWS1711-STN触摸屏很久没用通电后屏上为什么有几根横线条(三四条不等)随着通电时间的加长而减少直到消失,这样子正常吗?(与接下来的问题有关系吗?)
   2,按屏不反应,是怎么回事?是那里出不问题?(屏上没有任何报警)与没联PLC有关吗?
   3,尔而按屏的左下角和右上角有反应是那里坏了?
   4,如何将屏与电脑联机通信,下载上传数据?具体怎样操作?(联机后从屏上下载数据时为什么过一会电脑上会出现“联机超时”是我的操作有错吗?)

你可以将所有的拔码开关拔到OFF的状态再上电会跳转到一个对比度调节模式,看下在这个界面下触控正常不,如果正常,那说明可能同你的程序页面没有联接PLC有关,如果在这个模式下触控不正常,一般触控电路元件损坏的可能性比较小,那就换触控面板吧
我于12月份从EVIEW离职,创建了上海人机,田小波18616658700,提供Kinco/Eview / 威纶通/三菱/海泰克/普洛菲斯/西门子/富士/白光/欧姆龙等触摸屏主板芯片级维修服务,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涞坊路599弄38号702室

网友C:
     有二台放着没用

楼主:
cyy281 有二台放着没用打算买吗?要多少钱一台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有二台放着没用

多少钱出,帮朋友代收喔,请联系我18677777125
我于12月份从EVIEW离职,创建了上海人机,田小波18616658700,提供Kinco/Eview / 威纶通/三菱/海泰克/普洛菲斯/西门子/富士/白光/欧姆龙等触摸屏主板芯片级维修服务,地址: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涞坊路599弄38号702室

网友D:
4题
电脑跟触摸屏的通讯是要有专门的通讯线,没有的话也可以制作,对应的怎么接查下资料吧。
“联机超时”说明没通讯成功,下载画面到触摸屏应在“应用”下的“下载固件及应用”。
推荐一本书给你吧,  《从入门到精通—触摸屏技术与应用》
应用到的软件是ADP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