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调压电路!!!

楼主(2010-03-26):
这个电路能改成调压电路吗???控制电机!!!!

网友A:
上述电路可以实现简单的交流调压功能
但是电路需要进一步改进,比如增加RC吸收回路等

楼主:
这电路输出的是锯齿波呀!!!!!!

网友A:
你从那个点测量得到的是锯齿波?
不过仔细看了一下电路,发现你在双向触发二极管的前面还有一个4007
所以只能在正半周触发,你把4007换成1K电阻就好了

网友B:
买一个得了才10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