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两伺服电机用PLC好还是用控制器好

楼主(2010-03-26):
各位老师
我现在做一项目,要求控制2伺服或步进电机做往复运动,起初想用PLC+触摸屏控制,看到有用专用的控制器也能实现,价格也不贵,我现在不知用什么好了,请老师们帮我分析一下用什么好,有做过用控制器的老师能否给推荐以下控制器型号和开发过程,谢谢

楼主:
那位老师帮忙指导一下

网友A:
PLC+触摸屏控制

网友B:
专用控制器?你不会是说伺服控制器吧。那你还是要PLC为上位机

楼主:
不是的,也可以叫微步控制器,能跟据要求做相应的控制,有数码管显示,也有触摸屏显示的,最多的能控制多轴,当然价格也不一样,控制两轴的相对比PLC+触摸屏便宜,但没用过,不知道效果怎样。

网友C:
PLC也不是万能的 有专用的控制器不用 非得用PLC干什么 (具体是无论那个 只要能达到你控制要求 并且价格合理就行

网友D:
三菱FX-3U-MT的PLC可以控制三轴的,你可以比较下价格

楼主:
谢谢各位的帮忙,谢谢

网友E:
可以采用英国翠欧运动控制器啊,挺好用的,可以控制很多个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