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本上考虑,为什么不用个人电脑(PC)替代PLC
任我菜

楼主(2010-03-26):
四五年前的旧电脑,一般现在还用的很好,当时的主流配置一般是赛扬2。0G左右,256M内存,80G硬盘,17寸纯平显示器,现在一套连主机带显示器也就五六百块钱还不一定有人要,我想像这种电脑能不能加个输入传感器和输出传感器后使它能够根据不同的输入有不同的输出。进而替代PLC。
可能就是这个输入输出传感器要加点成本,不知道市场上面有没有的卖,另外软件方面可自己编写。
不知道这个思路可行否,大家讨论下。
任我菜

楼主:
WHY?
PLC内部不也是用PC的CPU吗?

网友A:
可以,可以使用软PLC来实现。
PC上配合软PLC的软件搭配控制板卡。
以富士为例,软PLC的控制板卡的价格会比实体PLC的价格更贵。
西门子也会这样,AB也会这样,如果单单的使用软件而不是使用实时的采集卡,那么速率可能会不能满足你的需求。
另外,局限于操作系统的不稳定性也是局限软PLC发展的问题所在。
Regards

网友B:
不行
买一个PLC就可以编制我所需要的输入与输出,可以接上电源和负载,即可运行了。
而用普通的电脑的话,不仅需要的是CPU部分,还需要定制输入与输出,不光需要这些硬件。还需要软件支持。所以到最后反而得不上算 。

网友C:
如果有人开发出通用的I/O板和应用软件的话,应该是可以的。到时家庭自动化也可以了。
yanzhi2008

网友D:
是可以的,比如说现在的工控机就是PC的发展,但PC需要操作系统的支持,而PLC不需要,故而在稳定性方面,工业现场干扰方面而不如PLC出色。

网友E:
正所谓术业有专攻,PLC在应用上要方便些。

网友F:
稳定是压倒一切的问题.这也是商用和工业使用的区别。想想你的家用电脑可以开机运行10万个小时不死机吗?

网友G:
运行10万个小时电脑就坏掉了
任我菜

楼主:
如果家用PC仅仅运行一个小小的控制程序而不装其它应用软件的话我想可以稳定很长时间。这个时间不再由软件决定而由电源、散热等硬件决定。这些方面注意了也会很稳定吧。
任我菜

楼主:
三楼答的让俺长见识了,就不明白这个“控制板卡”怎么比实体PLC更贵。
我想这些输入输出应该就跟鼠标键盘接口差不多啊。

网友H:
怎么可能,用PC代替触摸屏还差不多,我在理文纸业时人家就用PC机代替触摸屏,不过有个缺点就是经常死机
从成本上考虑,为什么不用个人电脑(PC)替代PLC

网友I:
本人觉得如用开发板来实现的话可能会好点吧。思路错了别见笑!

网友J:
引用 网友H:
怎么可能,用PC代替触摸屏还差不多,我在理文纸业时人家就用PC机代替触摸屏,不过有个缺点就是经常死机

哈哈,触屏坏了,挂个组态软件暂用。  感觉用pc替代触摸屏可能是投入最少的应用了,当然,暂时替代的是D版的。

网友K:
可以的,不过那样用起来集成就不方便了,毕竟要加好多转换部分!

网友L:
我们公司这样做过,只不过是用作监控,就是在pc上显示采集到的数据(如温度,压力),同时在LED上显示

网友M:
引用 网友A:
可以,可以使用软PLC来实现。

PC上配合软PLC的软件搭配控制板卡。

以富士为例,软PLC的控制板卡的价格会比实体PLC的价格更贵。

赞成这位仁兄的话。
PLC被设计成严格执行内部程序的器件,而PC则不同(这个要怪操作系统),它的运行过程有很多的不确定性,这样在实时性上不一定可以满足所有要求。

网友N:
有专门的工控机啊,价格比PLC贵,开发难度也比PLC大

网友M:
引用 楼主:
三楼答的让俺长见识了,就不明白这个“控制板卡”怎么比实体PLC更贵。

我想这些输入输出应该就跟鼠标键盘接口差不多啊。

http://www.hotec.com.cn/USB.htm
可以看到控制板卡并不比实际的PLC贵。但是有个问题,PC机的PCI插槽或USB插槽不会太多。一旦规模过大就又回到了稳定不稳定的问题上了。
现在的趋势是把PC装进PLC外壳,但是软件还是会按PLC的设计。这种PLC已经更名为PAC(可以看看贝加莱的产品)。
要说处理速度,现在的PLC已经远远超出当年刚出来时的了。我对三菱的了解多点。目前最好的Q26UDEHCPU接点指令的速度是9.5ns,单精度浮点数加法执行时间是57ns。

网友O:
嵌入系统就是,说不能的人未免太那个啦!只不过程序要用C语言来写,没有功底的人无法完成

网友P: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Q:
呵呵。。我们公司以前都是用的PLC,现在新进的设备都是用工控机控制,C语言编写的程序,有好处也有坏处啊。  用电脑操控性灵活,但是容易发生死机,程序错误等等。。家用电脑用在最普通的小型设备上可以,要是用在大点的生产线上,万一发生异常,产品损失就严重 了。

网友R:
我觉得楼主的这个想法还是不错的,倒不是说能够取代现在的PLC、触摸屏和工控机。
纯粹是本着废物利用的原则,从成本上考虑,在不需要太高可靠性的场合应用。
毕竟现在的废旧电脑比较多,处理一下不值什么钱,扔了更可惜。
如果可以暂时替代PLC、触摸屏和工控机,也能为维修赢得宝贵的时间。
不过需要解决输入输出板卡成本和操作系统不稳定的问题,我觉得如果有人能够提供一个集成化的解决方案,应该还是有市场的,呵呵

网友S:
级别不已,用途不一

网友T:
楼主的想法还是很好的,这个我支持。
不过要用PC取代HMI PLC,需要更加稳定、通用的硬件平台和通俗易懂的软件平台,C不是人人都会的。还需要市场支持,把他变为普及、主流的产品,批量标准化生产,这样价格才能合适。
。。。。。。
总之路很长!

网友U:
我想稳定高于一切,哪天病毒再拜访,人身 机器顺上什么的!!

网友V:
用家用电脑代替触摸屏,用VC或VB编写界面,通过电脑的RS232口和PLC通讯,已经很成熟。但是用家用电脑代替PLC还不太成熟。
河北 庞青

网友W:
引用 网友F:
稳定是压倒一切的问题.这也是商用和工业使用的区别。想想你的家用电脑可以开机运行10万个小时不死机吗?
稳定是压倒一切

网友X:
电厂的工程师站就是用的PC机,关键在于你的电脑环境是不是适合长期工作(恒温)。输入与输出可以用嵌入式系统和PC机通信,这种案例我在很多工厂都有见到,行不行还要看你高级语言编写技术、嵌入式编写和开发技术

网友Y:
可以实现,但是不禁用.因为PC和PLC的本质区别就是处理的数据上不完全相同..虽然说都是用相同用的计算机的逻辑语言..
期待高手的回复.

网友Z:
可以的,BACKHOFF就有,硬件用以太网与电脑通讯,编程和PLC基本相似。我公司有3台,用的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