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 48MR有实时时钟吗,怎样实现每天某一时间动作?
任我菜

楼主(2010-03-26):
比方说每天6点12分使Y1为ON,到12点15分再复位Y1?

网友A:
看看手册,应该是有的

任我菜

楼主:
手册上面太粗,有没有用过的高人?

网友B:
看看资料很简单的用时钟数据区域比较(TZCP)指令

网友C(2010-04-28):
用时钟比较指令

网友D:
时钟D8013秒,D8014 分,D8015时,D8016日,D8017月,D8018年,D8019星期。
然后用节点比较指令,很好做的啊

网友E:
楼主是用来控制路灯的吧,我有日本原装专用来控制路灯和其它设备,你只要把参数设定好,每天几点停,几点开,设定好都不用管它一年四季安你设定参数运行,液晶显示,停电数据不会丢失,如果每天你也可以设定几十个停和开,你也可以设定星期几的几点几分开和停,如果用的着也可以换你的PLC

网友F:
6楼说的挺好
但不知道实际程序怎么写能否写出来让大家分享啊

网友G:
程序是有的?你可以回我的QQ,聊一下

网友H:
自已写一段就可以了。

网友I:
6楼说的挺好,我也想看看,怎么做的,放上来让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J:
我前几天刚发了一个程序,你可以看看,应该符合你的要求。
“一个很有用的时钟控制程序-------对付赖账的好办法!!”----------你可找一下看看,原创贴。
FX2N 48MR有实时时钟吗,怎样实现每天某一时间动作?

网友K:
有的 手册

网友L:
有怎么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