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usaoyun

楼主(2010-03-26):
FX1N-60MR-001和FX2N-EXE连接工作。今天出现一个新故障。FX2N-EXE所有输入和输出都不亮。查com点和输入点之间有24V。短接无效。POWER指示灯亮。断电拆FX2N-EXE清理后装上。FX1N-60MR输入和RUN指示灯等好久才亮。FX2N-EXE输入输出指示灯还是不 亮。从新断电,检查FX1N-60MR和FX2N-EXE之间的连接排线(换新的)后;连FX1N-60MR也只剩下POWER灯亮了。从别的设备拆个FX2N-EXE来试也不亮。最后结果是2个都完完。请教它们之间的 通信连接是怎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