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7):
本人想在三菱GP里添加一个自动弹出对话框,目前做的情况是:添加了一个新的基本画面(编号B118)然后再画面里做了那个要添置的自动弹出的对话框,对话框上有3个文本框和2个位开关,(地址分别是:M1508和D1700)做好后我就在基本画面的画面注册里添加了一个弹出窗口(编号为U116)放在了之前做好的对话框上,然后再Tags里选了U Tag窗口显示,指定窗口子地址为上面其中一个位地址开关,(D1700)指定窗口选(直接)窗口注册号为上面的(U116)然后添置在对话框上,,到这一步完成了GP上的设置,PLC里我用了LD M1508(当PLC内部位元件M1508ON时,MOV K1 D1700)来触发自动弹出对话框,但当M1508ON时我设置的自动弹出对话框无法再GP上自动弹出~请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你添加的基本画面的编号要对应D1700里的数字才可以,我用三菱的屏是这样做的.你试下看
QQ:532904130

楼主:
已经搞定了~谢谢你~呵呵
不过现在只能在GP一个画面上显示·想要在每一个画面都显示这个自动弹出的对话框该如何操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