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sta下可用的三菱PLC编程、仿真软件及触摸屏编程及仿真软件??

楼主(2010-03-27):
小弟是学生,电脑是vista的,重装系统麻烦的很,请问坛里高手下。。。。。谢谢!!

网友A:
可以用
www.xueplc.com

网友B:
Vista不稳定建议安装windows

网友C:
三菱的GX Developer高版本的可以
三菱

网友D:
7.8以上版本可以用

网友E(2010-07-23):
支持WIN7 三菱 GX Developer 8.91 (英文版) 直接可以使用,不用安装
下载点此: 支持WIN7 三菱 GX Developer 8.91.rar (45 K)

网友F:
不是全部支持,部分软件安装失败或者不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