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三菱FX系列PLC可用的国产文本显示器有哪些?

楼主(2010-03-27):
如题,国产的哪家的好点?价格与兼容性都可以的,PLC基本上确定用FX1N-40MT,控制伺服电机,需要改动的就是伺服的速度与定位两个参数,需要只很小的HMI!
三菱的FXDU贵了点

网友A:
国产的就太多啦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网友A:
买家 宝贝名称 出价 购买数量 成交时间 状态
gys19830912 厂家直销全新、超低价POP-L型文本显示器!
196 4 2010-03-17 12:26:08 成交
x**2 厂家直销全新、超低价POP-L型文本显示器!
196 1 2010-03-02 11:48:51 成交
gys19830912 厂家直销全新、超低价POP-L型文本显示器!
196 2 2010-03-01 09:38:07 成交
网址: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ff934c2ccb7cc7c3018dec590b3688ef.htm
我在他们那里买了6个 196一个
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可以和三菱的通讯
欧姆龙PLC: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直读管理员密码/设计师密码/维护者密码/操作者密码,远程解密!NJ系列 NX系列 NY系列恢复出厂,远程操作格式化。触摸屏NS /NT/NP直读解密,原始密码。ysmacstudio程序&POU、功能块、程序ID、库文件、Can电子凸轮参数等解析出原始密码;功能块、库文件禁源解除,文件中库提取。西门子1200/1500完美解密,不掉数据。 VX:177-1152-8688

楼主:
谢谢LS帮助,我这就去看看

网友B:
三菱是常用的,很多厂家都会支持连接它的
三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