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互感器的次级能不能接初级

楼主(2010-03-27):
请教:互感器的次级能不能接初级的一根火线,只接一根
互感器是多档的
K1C K2C 是互感器的次级
KM3--1 接通时 只能一次接通一个
L1是相线
接通时 L1和K2C 就接通了
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A:
电压互感器就是变压器原理,如果接反了就会起反作用.楼主说的是不是电压互感器,图片是接线图,不是电路图,不知是那种互感器.

楼主:
电流互感器

楼主:
会不会烧东西.....

楼主:
会烧东西吗
对二次输出有什么影响
就是 一次的火线 接到了二次上了
只接了一根

网友B:
只接一根不会有问题。

楼主:
请教:
进电参数仪 有什么作用?
除 电流 功率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