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40-LWD系统如何初始化操作,

楼主(2010-03-27):
现在不能进入系统设定画面,设有密码,RS232编程口也是改为和A系列PLC的通信端了,如何进行初始化操作,请各位指教,谢谢。

楼主:
呵呵,没人赐教啊,在这先谢过了,
www.xueplc.com

网友A:
说的不是很明白。

网友B:
开机后同时按触摸屏的左下角和右上角进入系统界面,里面测试模式还是HHP里有和PC通讯的选项,连接好后把你的触摸屏程序下载就好了。正常的操作应该是先上载后下载 ,但是你的触摸屏有密码上载不了,建议在论坛里下载三菱触摸屏解密软件。

楼主:
谢谢楼上,但关键是进入不了系统设定画面,按左上角后弹出的是密码输入框,无从下手。

网友C:
可以到三菱的维修中心把它初始化
三菱

楼主:
送三菱维修中心初始化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