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SFC编程

楼主(2010-03-27):
请问:三菱PLC的SFC编程和梯形图编程有什么区别,三菱PLC的SFC编程的有什么要点和注意方面吗?

网友A:
不一样的,一个事梯形图,一个叫顺序功能图,顺序功能图中是有补、转移条件这些,每一步中又用梯形图编程
三菱

网友B:
谁知道 ,怎么用软件编写吗?

网友C:
你在创建新工程的时候有选择是用梯形图还是SFC,梯形图比较直观。个人偏爱用梯形图编程。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网友D:
SFC看起来舒服多了 而且多个动作放在多个启动块 条件归条件 看起来很直观 一般SFC作为主程序 普通梯形图就作为子程序 相对复杂的机型当然要简单的编写
zsh340

网友E:
SFC适用于较复杂的动作程序设计,梯形图只是常规程序设计。对于复杂的动作还是SFC好些

网友F:
怎样用编程软件编SFC啊!

网友G(2022-03-04):
同意5楼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