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3-27):
有这么一程序,LD M8000      SPD X0 K3000 D50     MUL D50 K120 D60     MUL D50 K1200 D55,这是速度检测指令,不知里面的K120和K1200是什么意思?

楼主:
对是常数,D50是每分钟多少转,乘K120和K1200什么意思,120和1200是分钟还是秒?

网友A:
脉冲密度SPD指令检测的是N毫秒的脉冲数。本例中为3000ms也就是3秒的脉冲量。乘120就是360秒即6分钟的脉冲量,而乘1200就是3600秒也就是1小时的脉冲量了。
所以每分钟多少转对应的地址应该不是D50,而是其他的寄存器。

网友B:
在三菱plc中k是表示十进制。k120表示十进制数中的120      。k1200
十进制中的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