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阻问题

楼主(2010-03-27):
我有个0.75KW的变压器 我要它的次级直接短路电流为1A 次级电压为500V请问要加一个多大的电阻 阻值和功率是多少 具体型号
还请大家多帮忙啊

楼主:
郁闷了 就没有高手知道吗

网友A:
提问不清楚,不知怎样回答

网友B:
你的变压器输出的电压是多少?

网友C:
电阻是500Ω
功率是500W

网友D:
你这是台升压器吧,输入是220V,还是380V?电压变比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