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西门子420变频器图纸

楼主(2010-03-28):
一台西门子420变频器经常出现报警信息然后就停机,代码为A0501查手册为电流限幅,经检查电流正常没有接地故障送去修理也没有查出毛病,是不是检测电路电流有问题,想看看图纸不知道哪里有,请高人给个地址,拜谢了。

网友A:
图纸估计没希望.着重检查电机负载和参数,最好空载电机运行试试看.变频器报警时是不会停机的,只有故障时才停机.

网友B:
可以的话把你设的参数发过来看一下.建议你看一下斜坡上升与下降是多少.接线端有没有松动.再看一下.
P640和P2179的限置是不是输入小了!(详细用法,说明书上有)
在快速调试里,电机上的名牌参数是不是都对了!
不好意思,只是个人建议!

楼主:
多谢几位了,这台变频器用在一台贴面机上,厂家工程师来调试过,各个参数他都设了一遍,他也没办法,临走时建议换一台变频器试试,现在换了一台国产三晶牌的运行了二、三个月没见有问题,现在单位领导想修好作为备用,实在不好办,扔了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