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GS组态软件地址问题

楼主(2010-03-28):
在组态软件中,“标准按钮构件”没有可以设置PLC地址的地方啊?它是怎么和PLC的地址对应的呢?

楼主:
师傅呢?都跑哪里去呢?

网友A:
控件 -> 变量 -> 通道 -> plc
一层一层就连起来了。好像是这样的。

网友B:
MCGS的都是通道定义的。偶一般是实际用到了才安装MCGS的。
手上有实际工程的文件,不过是连接OMRON的。如果需要,可以给你一份看看作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控件 -> 变量 -> 通道 -> plc
一层一层就连起来了。好像是这样的。
我怎么找不到 控件 -> 变量 -> 通道 -> plc 呢?

网友C:
在设备窗口 里面添加对应的驱动 根据自己现场的设备情况添加对应的父设备(如是串口链接的设备就添加“通用串口父设备”),然后添加对应的子设备(如西门子s7200PLC,就添加s 7200的驱动 ,打开子设备的基本属性窗口,在内部属性里面添加对应的寄存器地址,定义完之后再通道连接里面和实时数据库里面定义的“变量”关联起来 在画面组态里面 实际的控件操作属性和变量关联就可以了

网友D:
要先定义通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