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放大器

楼主(2010-03-28):
各位大哥好,小弟问个问题。
当伺服放大器采用速度和转矩控制模式时,此时用PLC控制时能否用继电器输出型的PLC?当采用位置控制模式时,有定位模式的情况下,此时用PLC控制时能否用继电器输出型的PLC?

网友A:
速度和转矩控制模式可以用继电器的
但是位置模式,因为要用脉冲,所以要用晶体管的,除非你有其他的特殊定位模块
三菱

网友B:
用FX2N-10GM, 适合控制伺服器。

网友A:
FX2N-10GM要单独的编程软件,用法还不一样,也要增加成本
可以的话还是用PLC本身控制好
三菱

楼主:
谢谢1楼的回答

网友C:
进来学习一下

网友D:
我感觉用1PG的也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