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清除触摸屏内部画面?

楼主(2010-03-28):
我用的是F940型号的触摸屏。在编辑画面的时候把公共设置里的系统环境中的密码选项加了密码。结果触摸屏不能返回到菜单画面了,只有我编的操作画面,按左上角是画面调用键提示不允许操作。触摸屏也不能上载和下载了,无法清除内部画面了同时也无法进行其他的操作。请各位大侠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A:
上电同时按住屏幕左上角,看看能否进入系统菜单重新下载程序。

楼主:
按照您的办法出来了一个输密码的键盘但是输入后没有变化也没有跳转?

楼主:
也没有提示密码错误。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
重传下OS试试

网友C:
拿掉后面电池隔一段时间看看行不?

网友D:
重新安装OS

网友E:
F940的OS用户是不能自已安装的
这个只能把它初时化了,数据全部清空
三菱

网友F:
用串口软件试试看能不能打开串口,能打开就好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