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请教,触摸屏翻滚如何制做!

楼主(2010-03-28):
我看道别人用松下或威纶的触摸屏做选型号和序号时,按上下键可以上下翻滚查看选择,不知是用什么方式做的,请高手帮忙,谢谢!

网友A:
楼主所说的翻滚是什么意思?
仅是画面翻滚吗?
如果是页面的话,那也太容易做到了。
如果楼主也是有一定经验的人,应该问的不是画面翻滚这个问题。

网友B:
楼主的问题可能属于动画类的,一个动作由几个画面组成。
请教一个问题,窗口画面起什么作用,如何使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一个画面的局部进行滚动显示,按上下游标键滚动,好像电脑画面一样,不是简单的切换画面。

网友C:
好像只有6寸以上屏幕支持这个功能?

网友D:
.............看不明白你说的什么意思

网友E:
具体翻滚什么东西,三菱的报警记录显示是可以翻滚的,要公道功能键
三菱

网友F:
楼主的意思是对数据表格翻页功能吗?三菱的触摸屏我不清楚,但是信捷的触摸屏的话我了解。用数据移动按钮就可以实现翻页功能,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