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Q系列PLC的问题

楼主(2010-03-28):
请问朋友:如何用电脑连接三菱Q系列PLC(Q02HCPU)上的USB接口,实行监控其运行,其上的RS232接口在运行时,已连接触摸屏。

网友A:
GX Developer中的通讯设定中选择USB~~其他同串口。
Regards

网友B:
GX Developer中的通讯设定中选择USB~~其他同串口

网友C:
不用连接PLCCPU的USB端口,直接用触摸屏的USB传输线通过触摸屏就可以与PLC通信,GX Developer的通讯设置里有那一项,直接勾选就行了。

网友D:
楼上的前提要有透明(穿透)功能才行,这样最好是三菱的GOT
三菱

网友E:
在通讯里选择USB就OK

网友F:
通过USB接口连接时要注意USB线的长度问题。不要超过3m.